电机+电阻起动

楼主(2018-08-19):
电机+电阻串联起动,电阻阻值怎么计算,还是有什么经验值遵循?

网友A:
电机串电阻启动,在什么电机上应用?没见过,请教了。

网友B:
楼主说的可能是转子串电阻启动那种绕线电动机

网友B:
电阻可以增大转子的电阻,实际是起限流作用,比起不串电阻在同样条件下自然可以减小电流转矩是和转差率(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之差再除以定子旋转磁场转速)成正比的,转子串联电阻之后电流减小转速自然小,转差率大所以转矩也会变大,所以转子串合适电阻启动,既能减少启动电流又能增大启动转矩,但是电阻不能太大,因为如果电流太小就会导致转子无法启动。

网友B:
三相绕线电机串电阻启动的计算比较复杂,你可以根据电动机转子线圈内阻估算,如果每相转子线圈内阻是0.15Ω,选择的电阻要大于转子线圈内阻的两倍以上,0.4Ω——0.8Ω就可以了。电阻的额定电流不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3就可以了。

网友A:
绕线电机的启动电阻计算与转差率、转子开路电压、转子电流有关,可找《电机拖动》书查阅。

绕线电机串电阻启动的方式,在不要求调速时小容量基本没有应用,大容量采用盐水电阻启动。现在串电阻调速的运行方式,也仅见于老设备,很少,所以,我说没见过。

绕线电机多数是大容量设备,启动方式采用串频敏变阻器、可控硅串级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