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76H5变频器CPF21故障修理心得

楼主(2018-08-19):
公司设备676H5型变频器,在保养清理风扇灰尘时断电,清理结束后送电,操作面板上显示CPF21故障,多次拔插外部连接硬件设备无果,再次断电复位后仍没有用,查看H5操作手册,CPF21故障代码为:传输控制卡硬件故障,(启动时)传输控制卡硬件检查错误,更换控制卡。更换主板后,上传参数,试车正常。现将参数传送步骤整理如下:

安川H5变频器参数传送步骤

1、          在变频器通电状态下,将主板参数记录好。HGC1不吸合状态下默认起升参数,用蓝笔记录。HGC1吸合后默认大车参数,用红笔记录。(大部分参数一样)

2、          将旧主板拆下,把新主板换上,主板上各个插件紧固并送电。

3、          变频器送电后,面板显示OPE01故障,将O2-04参数设置好,如三组功率单元设置为83,如四组功率单元设置为84,故障复位后面板显示BB

4、          参数初始化。将A1-03=0设置为2220,初始化后A1-03自动变为0,检查02-04参数有无变化。

5、          参数读取高级模式。首先将A1-01设置为4,将A1-04设置为676(变流器密码为656),A1-01设置为676

6、          HGC1不吸合状态下,将起升参数手动输入。切换到大车模式下(HGC1吸合时)再将大车参数手动输入。(大车模式下,B参数有部分不一样,其余起升参数设置时大部分大车参数已经设置好,第二次输入时主要以核对为主)

7、          送电试车,检查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情况。

如故类似故障,可参考修理。

网友A:
谢谢分享,了解故障代码对维修设备起到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