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F1436C粗纱机故障!

楼主(2018-08-19):
请教各位做纺织的朋友,碰到过这个问题?前两天一台粗纱机变频器(汇川TE340粗纱机专用变频器)出现问题,此车分为左右手车,坏的是左车,我将右手车的变频器更换上之后,给电机做了整定,正常开车运行时发现龙筋电机不能正常换向,各参数对照正常。只是不能在换向点换向,特此请教各位是否有师傅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左右电机功能一样,只是旋转方向不一样吗?我觉得你的描述,除了干过这类设备的才能听懂啥意思。我是想帮你,但是不理解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B:
左右车是否龙筋编码器相位反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电机功能一样,只是旋转方向不一样吗?我觉得你的描述...

---------------------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车是否龙筋编码器相位反着呢?

没有反,现在已经正常了,谢谢

网友C:
看样子线没有接好

网友D:
什么原因造成的?分享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原因造成的?分享下啊。

搂猪怕你学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