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FC-102的上电就报A47故障,请各位大侠指教该从何下手

楼主(2018-08-19):
故障名称47 24V电源故障 外接24V直流备用电源可能过载,否则请与Danfoss供应商联系。风机电压跟外部端子电压都正常,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模块错误报警,最好咨询当地供应商

网友B:
把外接的电源拆除在看看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