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FB中保持和非保持什么意思

楼主(2018-08-20):
博图FB中保持和非保持什么意思  求大神指导!! 拜托

网友A:
就是字面意思: 因为FB是调用才能执行,当执行完毕后要回答调用它的地方,因此,如果你的数据需要在FB后不丢失,那么使用保持,否则使用非保持.

保持的数据在调用后不会丢失,你也可以看作静态变量,缺点在于系统要为其单独分配系统资源.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字面意思: 因为FB是调用才能执行,当执行完毕后要...

懂了!! 感恩大神!

网友B:
回复内容:感谢回复答疑解惑

引用 网友A:
就是字面意思: 因为FB是调用才能执行,当执行完毕后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