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1200

楼主(2018-08-20):
西门子S71200上的1M什么时候接24V,什么时候接0V?他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A:
你输入的I点  控制24+   那么1m就是0v

你输出的Q点  控制0v-  那么1m就是24v

就是pnp和npn的区别

也就是控火线和零线的区别   各位大佬错了误打

其实你要是有plc的话  就接上线试试就可以了  也不会烧了触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的I点  控制24+   那么1m就是0v  你输出的Q点  控制0v-  那么1m就是24v就是pnp和npn的区别也就是控火线和零线的区别   各位大佬错了误打其实你要是有plc的话  就接上线试试就可以了  也不会烧了触点的

是不是只要1M接了24伏,那么1M控制的输入那一排全是24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的I点  控制24+   那么1m就是0v  你输出的Q点  控制0v-  那么1m就是24v就是pnp和npn的区别也就是控火线和零线的区别   各位大佬错了误打其实你要是有plc的话  就接上线试试就可以了  也不会烧了触点的

它为什么会被输入和输出两个因素决定,会不会出现矛盾?

网友B:
接0是PNP  接24是npn

网友C:
建议你看看PLC电气图纸

网友C:
这个图很适合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0是PNP  接24是npn

这位大哥说的对,要看你怎么用了!西门子官方是叫源型和漏型,以公共端的电流流向为判断基准,电流从公共端流入就叫源型,反之就叫漏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0是PNP  接24是npn

接24V和接0V是由什么决定的呀?输出端还是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很适合你

什么图?看不到

网友E:
接0是PNP  接24是npn.注意你的传感器的型号及电源正负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