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看看这个闭环电机的编码器

楼主(2018-08-20):
3434.jpg这个电机的编码器有五根线 A B Z 正 负    我想问一下 这个电机是步进电机加的编码器  还是这个是伺服电机?

 这个电机需要什么样的驱动?  我手里有个闭环驱动是 A+ A-  B+ B-  Z+ Z- 正 负 不知道怎么接线了 求大神 帮忙指点一下小弟  谢谢啦

楼主:
不要沉啊 小弟是新手 求多指点啊

网友A:
你是来搞笑的吗?把电机的铭牌拍个照看下。

网友B:
楼主把图片仔细传传,描述的不太完整呀,不知怎么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搞笑的吗?把电机的铭牌拍个照看下。

电机没有名牌 什么都没有 是代工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图片仔细传传,描述的不太完整呀,不知怎么回答

前辈  电机编码器就五根线  拆开看编码器的板子上写着 五根线对应 A B Z 正 负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电机需要什么样的驱动器来驱动

  第二个问题是 我手里有个闭环驱动器 编码器接线图有 A+ A- B+ B- Z+ Z- 正 负  八个接线孔位    不知道这个电机能不能用   这个电机就5根线   手里的驱动编码器接线有八个孔位

楼主:
X6GC5T5IXS[`Q0E3_8@7C{E.png这个是我的驱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 我这个驱动器 适合什么样电机? 我手里还有一个42的闭环电机 但是它的编码器 有6根线  A+ A- B+ B- 正 负   这样能接上面的驱动器吗  Z+ Z- 不接

楼主:
看来是沉了。。。。要是有好心前辈 路过  还是希望指点一下小弟 谢谢啦!!

网友C(2018-09-29):
不管用什么驱动你的光编码盘暴露在空气里时间久差不多也废了

网友D:
是个伺服电机,步进驱动器估计用不上。

网友E(2018-12-17):
帮你顶一下

网友F(2019-08-21):
你要搞清楚1个问题这个电机是加了编码器的步进电机还是闭环步进电机,也叫步进伺服电机,二者区别是前者是用控制系统接受信号,后者是你那个驱动接受信号。一般的闭环步进电机的编码器是用长线驱动输出既有ABZA-B-Z-信号,你的第一个图片应该是个加装编码器的步进电机,不用驱动器。

网友G(2020-03-20):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