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继电器型号及原理

楼主(2018-08-20):
       从形态上,可分为:电磁式电压继电器和静态电压继电器(集成电路电压继电器);从结构类型,可分为:凸出式固定结构、凸出式插拔式结构、嵌入式插拔结构、导轨式结构等 ;从电压动作类型,可分为:过电压继电器和低电压(欠压)继电器 ;从使用方式,可分为:有辅源和无辅助源电压继电器;除此以外,常见的还有直流电压继电器、三相电压继电器、负序电压继电器、带延时功能的电压继电器等。

       电磁式电压继电器分为凸出式固定结构,凸出式插拔式结构,嵌入式插拔结构等,并有透明的塑料外罩,可以观察继电器的整定值和规格等。

       继电器系电磁式,瞬时动作,磁系统有两个线圈,线圈出头接在底座端子上,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串并联,因而可使继电器整定范围变化一倍。

       继电器铭牌的刻度值及额定值对于电流继电器是线圈串联时的电流(以A为单位),对于电压继电器是线圈并联时的电压(以V为单位)。转动刻度盘上的指针,以改变游丝的反作用力矩从而可以改变继电器的动作值。

       继电器的动作:对于过电流(压)继电器,电流(压)升至整定值或大于整定值时,继电器就动作,动合触点闭合,动断触点断开。当电流(压)降低到0.8倍整定值时,继电器就返回,动合触点断开,动断触点闭合,对于低电压继电器,当电压降低到整定电压时,继电器就动作,动合触点断开,动断触点闭合。

网友A:
新帖子,不错,回复以鼓励新人!

网友B:
回复内容:欢迎楼主常回论坛转转

引用 网友A:
新帖子,不错,回复以鼓励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