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5和WINCC怎么一起安装

楼主(2018-08-20):
博图V15和wincc怎么一起安装?有没有大神指导wincc和V15怎么安装?

网友A:
博途WinCC不能和传统WinCC共存 ,博途STEP7和传统WinCC共存没有问题。

网友B:
好像在哪看过可以共存的。不知道是不是1楼所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途WinCC不能和传统WinCC共存 ,博途STEP7和传统WinCC共存没有问题。

就是想安装博途STEP7和传统WinCC,怎么安装的,请大师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在哪看过可以共存的。不知道是不是1楼所说的情况

西门子的软件太难装了

网友C:
先装winCC,再装博图,但是博图版本的WINCC不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装winCC,再装博图,但是博图版本的WINCC不能安装

试过了,有冲突,你的电脑装的有WINCC个博图V15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先装winCC,再装博图,但是博图版本的WINCC不能安装     内容的回复:试过了,有冲突,你的电脑装的有WINCC个博图V15吗

你们在哪下载的博图V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uanle 博途WinCC不能和传统W...

首先安装博图STEP7,安装时请注意自定义安装,取消与WinCC相关选项,然后安装传统WinCC。

HAVE FUN!

网友C:
装的14,博图WINCC不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博途WinCC不能和传统W...-------------------------首先安装博图STEP7,安装时请注意自定义安装,取消与WinCC相关选项,然后安装传统WinCC。HAVE FUN!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的14,博图WINCC不能装

哦,我再换个系统试试,谢谢了

网友D(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E:
双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F(2019-05-02):
我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