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堑长一智:电磁阀的继电器总是烧触点

楼主(2018-08-20):
有一台设备,它一部分的控制方法是PLC驱动继电器,再用继电器驱动交流220v的电磁阀,可是继电器的触点总是烧黑,换了继电器没过多久又是这样,频繁如此,安装部分没有震动现象,最后只好换固态继电器,用了很久,都正常。因此后面的设备有频繁启动的地方,都采用固态代替,大大降低了继电器损坏的几率.

原因分析:

频繁启动导致继电器触点发黑甚至烧坏,以后有类似的场合还是选择固态代替,固态继电器比普通继电器更有优势,普通的继电器是线圈得电,电磁吸合,它一般的吸合断开时间都是ms的,而固态继电器由于采取的可控硅触发,吸合断开的时间很短,比普通的继电器快很多,因此更适合长期频繁启动的场合。

网友A:
很基础的知识

网友B:
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很重要一定要有

网友C:
设计时的细节问题。

网友D:
频繁启动的一般都要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固态继电器的确不错!

网友F:
固态继电器的价格应该比普通的要贵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基础的知识

实际应用中很多问题都是出在这些基础东西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态继电器的价格应该比普通的要贵些吧

不能这样算成本   东西可能是贵些  但是后面的问题少了  反而成本是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很重要一定要有

确实很重要 能用固态的地方还是用它

网友G: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G:
写的很清楚,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