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比客户那些事儿

楼主(2018-08-21):
工控客服技术人员的工作是枯燥的,重复的,所以偶尔遇到一两个逗比客户,也可谓是生活中的一剂调味品,那酸爽一天都不会消散……

客服专员: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

客户:(怒气冲冲ing)第一次用你们的HMI,老是和PLC通讯不上,怎么回事?

客服专员:通讯不上一般先核对软件上的通讯参数是否一致,然后……

客户:(继续怒气冲冲ing)什么都对过了,波特率,校验位,站号……此处省略九百字,你们产品真难用,之前用其他公司的就这么设置一下通上了……

客服专员:您别急,参数确认都核对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通讯线是否正确……

客户:等等, 哦,哦,……( 电话杂音,隐约听到两人对话,我靠,线没插上……巴拉巴拉,杂音……嘟嘟嘟,断了 )。……线没插,线没,线……

留下客服在电话那头风中凌乱

楼主:
看完反正小编是笑了,心

网友A:
每天笑笑,生活更精彩,小编多多发一些

网友B:
哈哈哈哈。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情。

用三菱的变频器,本来面板应该是显示频率的,设置为30HZ,恰好电机的电流也是在30A左右,上下浮动。然后不知道哪个同事给把面板设置显示成电流了。所以面板上看上去,就是在30上下不断的浮动。(电流单位A在上方很小很小,指看到4个大数在变动了。)客户一口咬定速度不稳定。

我查看参数,设置的就是30HZ啊。怎么老是在跳呢。

然后就给三菱客服打电话了。。。。

汇报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了。然后就挂电话了。剩下三菱客服在电话那头凌乱。。。。

楼主:
回复内容:哈哈,吃一堑长一智,留下凌乱的客服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情。用三菱的变频器,本来面板...

楼主:
回复内容:,活力满满

引用 网友A:
每天笑笑,生活更精彩,小编多多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