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0中的sm50.0

楼主(2018-08-21):
一个冷冻机组触摸屏坏了,从PLC中将程序读出后,对程序中的SM50.0  SM51.0 SM52.0 SM53.0存在疑问。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这好像是系统自带继电器,查一下软件的帮助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我不熟悉 ,我对4G 远程PLC 联网知道

网友C:
触摸屏的程序不能从PLC中读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的程序不能从PLC中读出吧。

-------------------------触摸屏坏了,现在要启动设备只能分析PLC程序了。

网友D:
不好意思这台电脑没装西门子的STEP 7,这种东西不都有备份?

网友E:
Hsc1新当前值

网友E:
Hsc1新当前值和Hsc1新预置值

网友F:
什么冷冻机组,能说说吗?几台压缩机?什么类型的压缩机?

网友G:
答:SM的那几个单元断电不会存储,并且可以被读写,它自身是高速计数器的应用里面的寄存器.按程序来看是用来被触摸屏调用的

网友H:
SMB36到SMB65:HSC0、HSC1和HSC2寄存器

SMB36到SM65用于监控和控制高速计数器HSC0、HSC1和HSC2的运行。

SMD52 HSC1新预设值

网友H:
SMD52 HSC1新预设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答:SM的那几个单元断电不会存储,并且可以被读写,它自...

能加个微信吗,具体讲下

网友I(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J:
SM的那几个单元断电不会存储,并且可以被读写,它自身是高速计数器的应用里面的寄存器.按程序来看是用来被触摸屏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