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返回主程序指令

楼主(2018-08-21):
kuka机器人如何从子程序跳转到主程序起始位置继续执行:

网友A:
在CELL里启用中断程序,例如回原位

;Interrupt send Robot to Homepposition
  INTERRUPT DECL 33 WHEN DIROBGOHOME==TRUE DO Prg_Reset ( )

DEF prg_reset( )
   INTERRUPT OFF 33
   BRAKE F
   WAIT SEC 0.1
   b_HOMEPOS=FALSE ; Flag Robot in Homeposition
   DOGOHOMERUN=TRUE
   RESUME
END

网友B(2018-10-17):
我也在纳闷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