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师如何选择电气元件

楼主(2018-08-21):
一个电气工程师如何去选择各种电气元件?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A:
电气元器件很多,你是选择那些呢?断路器、接触器、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元器件很多,你是选择那些呢?断路器、接触器、PLC...

-----------------------对这些电气元件如何去选型

网友A:
回复内容:看看相关的书籍吧先,基础的弄懂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电气元器件很多...

网友B:
这个就直接下载施耐德或者相关电气元件选型手册,上面都有详细参数供你参考,不过这个最好是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遵循按大一点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