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松下PLCPF-XH位置控制程序

楼主(2018-08-21):
大师们: 本人初学PLC编,想求松下PLCPF-XHc30T位置控制程序,我用的是雷赛524步进电机,想控制十个点位,每次移动10mm,停3秒,停的时候气缸点动5次,然后再移10mm,停3秒,共十次,我搞了好久,求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用位置控制表完成,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位置控制表完成,简单明了

好像不行,我编了程序输入plc就报警,另外的程序没事,说明不是plc的问题,因为我是兼职的,不很专业的,简单的可以做,就是那个位置停止时,气缸点动不知怎么编写,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B:
没说清楚,点动频率,间隔时间,占空比,这个点动控制是最基本的了。

网友C:
看手册,或者用向导

网友D(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E:
每个通道都有对应的控制标志,控制结束启动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