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无法转为LAD来查看

楼主(2018-08-21):
没办法将STL转为LAD看?而后处理?

网友A:
好像有的就是不能转换 具体原因不太清楚

网友B:
这个很正常,有的LAD你转成STL后在转回来就不行了,

网友C:
LAD可以转成STL,

STL不一定能转成LAD。

网友D:
不是所有的STL能转成LAD的,这是软件限制。

网友E:
有的STL编写的程序是不能直接转换成LAD的

网友F:
对于有的来说这可能是单项通道,LAD可以转换为STL 但是转不回去,跟word转PDF差不多

网友G:
这个还真转不了

网友H:
这个是不是系统块,所以转不了。

网友I:
个很正常,有的LAD你转成STL后在转回来就不行了,

网友J(2018-09-21):
有些特殊指令不能相互转换的,彼此有限制

网友K: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L(2018-10-21):
LAD可以转成STL,STL不一定能转成L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