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压力传感器,触发后,电机延时两秒停止,三菱plc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2018-08-22):
求各位大神帮忙,感谢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用PLC?一个继电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解决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PLC?一个继电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解决的事。

------------------------我这个传感器是纺织设备上实现断线自停的,线段了,断线指示灯点亮,所有电机延时两秒停止运行

网友B:
用PLC IO口就能搞定,是普通交流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 IO口就能搞定,是普通交流电机吧

------------------------是的,能给个三菱小程序模板嘛,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