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M码不正确

楼主(2018-08-22):
请问一下,屏通触摸屏的硬件显示是HK150-4 C47,但是在软件上没有这个型号,只有pk150,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另外用以太网模式下载的时候提示出OEM码错误,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2019-09-10):
你好,屏通触摸屏给很多代理商代工,为了防止代理商之间打价格战,给每一个代理商一个定制的OEM码,触摸屏出厂时已在系统设定。当你电脑使用屏通官网的编程软件时,会提示OEM码错误。建议你联系你的触摸屏售卖业务员,拿到专用OEM码,然后再重新安装编程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