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常见疑难杂症分析

楼主(2018-08-22):
1、耐特PLC用西门子编程软件吗?
答:是的,使用西门子的软件就OK了。

2、进行I/O的直接访问时,必须注意什么?
答:进行io直接访问,需要注意安全。输入口只能调用不能输出,输出口不能双线圈,双线圈会出现逻辑混乱。

3、S7-200的PLC通讯不上,程序运行正常,如何读出程序?
答:PLC通讯不上,程序运行正常,可以用扩展口接个智能模块进行读出程序。

4、PLC做从站怎么与dcs通讯?
答: PLC 做从站,可以直接调用MODBUS库指令,  DCS 做个DCS 的对应主站就可以。

5、PLC200D的程序扫描循环周期(全部的程序运行时间,包括读输入、执行程序运算、写输出)是多少?
答:PLC的扫描周期受到程序运行数量大小的影响。 最小小于1ms; 最高不超过600ms(ms 是毫秒,千分之一秒)

6、为什么当使用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时,会接收到变化极大的值?该如何处理?
答:使用模拟量输入模块时候,收到变化极大的值很正常的,这个就需要在硬件加滤波器或软件滤波程序实现。

7、可以用plc的通信功能去扫描二维码吗?
答:PLC 通信功能扫二维码是可实现的,前提是要接入匹配的扫码机,再编写对应的扫码机的通信程序。这种应用很多年前的普通条形码就有这么使用了。

8、S7-200安装在什么环境下才能正常工作?
答:S7-200 硬件环境工作温度0~50度, 湿度为不凝露。

9、S7-200 PLC的处理器是多少位的?
答:S7-200 PLC 处理器是8位机。耐特ST-200 处理器是32位机

10、200PLC较硬件版本有什么优势?
答:200PLC有通讯功能,模拟量输入输出。

11、S7-2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是否带信号隔离?
答:200系列的模拟量输入输出不带隔离。

12、定时中断数不够怎么办?
答:定时中断数只有4个,可通过程序灵活编程灵活使用。

13、中断服务程序如果没有执行怎么办?
答:中断服务不会不执行,只会有可能在队列里面排队

14、EM235是否能用于电阻测温?
答:em235可以用于电阻测温,用电流输出电阻,再用输入端测量电阻两端电压,最后再使用曲线计算。这个方式太繁琐也浪费口,不如直接用一个温度模块

15、S7-200处理快速响应信号的对策有那些?
答:200快速响应信号处理方法有,立即输入立即输出,脉冲捕捉,中断,高速计数器等用法。

16、S7-200程序扫描时间和程序大小有关系吗?
答:200的扫描时间和程序大小有直接关系。

17、plc能控制伺服的位移时间曲线为正玄波形吗?
答:PLC暂不能控制伺服时间曲线为正玄波,运动控制器或者伺服驱动器都有这个功能。

18、CPU224XP高速脉冲输出最快能达到多少?
答:200最高脉冲速度可以到100K。

19、CPU224XP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也是高速相应吗?
答:模拟量输入通常都不是高速应用的。

20、CPU224XP后面挂的模拟量的地址如何分配?
答:200的模块地址可以通过系统信息上查阅地址,具体在菜单-plc-信息。

21、什么是PLC的软元件?有何特点?
答:PLC的软原件指plc内部的寄存器,比如200系列的定时器T单元,计数器C单元,内部中继M单元,常规寄存器V单元,高速计数器HC单元,临时寄存器L单元, 累加器AC单元,顺控命令S单元,以及内部特殊寄存器SM单元。

22、S7-200PLC 224CPU电源板输出几个直流电源,分别是什么?
答:电源板输出两路电源,一个内部使用一个外部使用,但其实都是一个开关电源出来的。

23、现场PLC点偶尔闪跳是什么原因(输入输出都分别描述下)?
答:PLC输入点闪跳一般是现场干扰,需要做好防干扰措施,输出点闪跳通常是程序没有写好,没有考虑一些瞬时动作的情况。

24、S7-200;CPU226CN 读出程序到项目的再跟PLC里面写入的程序比较,为什么不一样?
答:读出后直接比较的话会一样的,读出后如果修改了程序后再比较就会不一样。

25、S7-200CPU上的通讯口支持哪些协议?
答:200 CPU上的通信口主要支持PPI/MPI 以及自由口通信的方式, 自由口通信的方式可以衍生出很多基于485硬件的通信模式,比如MODBUS 或者USS 等协议。

26、S7-200CPU上的通讯口都能干什么用?
答:1)可以连接电脑进行编程 ,2)可以连接人机界面或者电脑端的组态软件进行数据通信,将工作参数显示到人机界面或组态软件上,3)可以连接一些集成485通信的仪器、仪表进行通信,采集其数据,4)可以连接一些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之类的执行器件控制它们的启停以及调节它们的输出功率,5)多台PLC可以连接起来做成总线的形式,进行远程控制, 节省现场铺线。

27、S7-200CPU上的通讯口是否可以扩展?
答:200 CPU 上的通信口目前最多2个,耐特ST-200的通信口最多3个。通信口不可直接扩展,可以从扩展口进行扩展。

28、PLC200 CPU226DC/DC/DC控制三个步进电机需要几个这样的PLC?
答:西门子200的226只有2个脉冲口,控制3台要2台,耐特st-200的可以支持4个脉冲口,一台就够用了。

29、PLC200+++224cn电源指示灯不亮了,电源板没问题(用这个电源板给其他模块供电,正常),怎么回事???
答:电源正常指示灯不亮,说明驱动板上的电源芯片故障或者核心控制板芯片故障。

30、新开发产品CPU224XP?新RJ45网口产品,使用什么软件呢?
答:软件使用step7??microwin?sp9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我的4G 远程PLC 网关直接通讯 做技术支持和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