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原点返回控制怎样停的准?

楼主(2018-08-22):
各位大神,大家好!

        本人最近半年才开始接触伺服控制,对伺服的设置还不是很了解;现在手上有一个项目,伺服通过一个18:1旋转平台来控制一个转盘,精度要求0.01mm的误差。每次使用前,要找到原点后才进行下一步。使用松下PLC的F171原点返回指令,台安的驱动器,原点停机的误差有(-5 ~5)10个脉冲位置的区别。

       不知道大家在使用原点返回时,误差能控制在多少?伺服设置哪些参数能使误差变小吗?

网友A:
如果转速不高,把分辨率设置高一些,还有一点,你回原点是通过原点开关检测,最好是传感器选好一些的,会更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转速不高,把分辨率设置高一些,还有一点,你回原点是...

-------------------------原点是用的接近开关,调高分辨率是个好办法, 多谢老湿指点。再请教一下,负载的惯量比对回零停车有没有影响?

网友B:
用Z相做原点,电气误差为0。每次回零都是唯一的一个脉冲位置。没法变的。除非有意更改Z相参数。

你往这个方向做吧。

具体你的plc和伺服我都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Z相做原点,电气误差为0。每次回零都是唯一的一个脉冲...

谢谢大神指教!这个Z相,是分周输出Z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Z相做原点,电气误差为0。每次回零都是唯一的一个脉冲...

当有了18:1的减速比之后,一个圆周下来,有18个z相脉冲,还是要靠一个外部开关先做粗定位。而且,如果是多台设备的话,每一台都要单独校准(不过,要求0.01的重复精度,单靠机械安装也不太靠谱,反正也要控制再调整一次)。

而且,说道0.01的重复精度,如果不用z相脉冲的话,很有必要看看您的原点开关本身的重复性指标是多少。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光电开关(接近开关、机械开关之类的就不用考虑了),不便宜了。

负载的惯量比,只要设置的与实际情况基本接近,对回零就没有影响。如果设置的偏差比较大,如果回零的方式正确,也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Z相做原点,电气误差为0。每...

大神解释的很详细!之前做的就是用的接近开关,一直定位不准。先换个光电开关调整一下误差,机械方面也要再精密一些。

工控网的大神真多!

网友B:
肯定有一个近点信号啦。

到达了近点信号然后第一个Z相信号就是唯一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