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出现通讯故障

楼主(2018-08-22):
这个故障怎么解决,是什么原因,请大神们解答,谢谢

网友A:
根据你图片中的描述,这应该是程序内部做的网络通讯的判断报警,需要从程序中查找是什么情况触发的触摸屏的报警,单凭这一条没法帮你判断!因为它不是硬件系统给出的报警信息!

网友B:
清洗泵出口压力检测异常

HMI和从机通讯失败

网友C:
连接PLC在线查看是什么触发了报警

网友D:
在线监控看看咯!!!!

网友E:
我有PLC 的远程通讯网关。

网友F:
检查通讯协议设置

网友G:
看点通讯线接头是否松动

网友H:
查看通讯协议

网友I(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