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信号也要加保险管吗

楼主(2018-08-23):
不加保险管的理由如下:

  1. 电压信号一般都加上了保险管,感觉电流信号加上保险是画蛇添足

  2. 不串保险管也可以正常使用,好几年都没问题

  3. 穿了保险管的,倒是问题不少,特别是前期调试阶段,会频繁出现憋保险的情况。

  4. 如果串了保险,电流信号是420mA的,串个0.5A或者1A的保险有意义吗,100mA的会稍微好一些吧。

  5. 大多数系统都不需要AI回路家保险丝吧?可能我接触的项目少,反正没见过AI回路加保险丝的。

  6. 现场测有安全栅,我们就是有钱,不用保险用安全栅。

加保险管的理由如下:

  1. 现场测应该是隔爆的。

  2. 不加安全栅的加个保险管吧。

你们所在工厂在4-20mA测加保险管吗?

网友A(2018-09-28):
中控的系统没必要,内部带有过流保护的。和利时的建议增加,AI点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