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启动问题

楼主(2018-08-23):
 1.打开一直是如下画面好久,然后过一会就消失,没了,软件打不开。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A:
应用程度自动关闭原因很多,最常见的下面有几种问题:
1、硬件问题,主要内存条问题,质量差的内存条经常会出现内存溢出现象,造成正在运行的软件自动退出或故障提示;
处理方法:更换内存条。
2、系统中毒:可能是电脑中有恶意程序或木马;
处理方法:使用杀毒软件查杀或重装系统;
3、软件损坏: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单个软件的运行上;
处理方法以:删除该软件重新安装。

不过多数是软件与系统不匹配造成的,还有就是安装软件过程中尽量关闭杀毒软件。不行就找另一台不同系统电脑安装看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没有激活或者试用到期

网友C:
应该是没有激活,试试直接打开20版本的快捷方式

网友D(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E:
没遇到过,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F:
楼主我们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F:
我暂时处理完这个问题了 确实是授权导致的 楼主更换授权文件再试一下

网友G:
支持一下,想下载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