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趋势图的数据怎么导出

楼主(2018-08-23):
AB  趋势图的数据怎么导出

网友A(2019-05-31):
趋势图运行一段时间后,暂停趋势图,左上角的下拉三角里可以导出数据(*.csv格式,excel可以打开)。

不好意思,有点忘了是在建立趋势图时设置监控数据的时长,还是在暂停导出时设置监控时长,你可以尝试一下,下一次再使用趋势图,再截图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