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符号线变粗

楼主(2018-08-23):
图纸1:10放大后就成这样了,怎么解决,求救,自己找了一上午没找到

网友A:
你可以通过选项菜单-层管理-符号图形-EPLAN300-线宽修改为0mm,直接输入0即可

楼主(2019-03-25):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通过选项菜单-层管理-符号图形-EPLAN300...

之前放弃了图纸比例,今天无意翻到帖子试了下,useful,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