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常见问题(13)

楼主(2018-08-23):
1、三菱和台达plc哪个好?

肯定是三菱的性能好了,三菱是日本产的小型系列PLC,性能比较稳定,但是价格相对台达要贵点;台达的是台湾产的PLC,发展时间较短,性能的稳定性不如三菱,但是价位较低。 所以看你的应用了,如果应用场合比较干净,现场条件不复杂,并且经济点的话可以选择台达PLC

2、如何将三菱PLC编程软件中的梯形图放到word中?

可以使用打印的方式,安装一个pdf文件打印机,就可以将程序打印成文件,然后再将这些文件插入到word文件中。

3、三菱PLC在程序里怎么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用数字量转模拟量模块输出,信号0-5V,然后找外部专用直流调速器,输入信号是0-5V,输出根据输出的电压不一样进行正反馈,对应给电压,从小到大。当然最小是0V,最大是你电机正常工作电压,详细参数可以参考一下直流调速器的参数。

4、三菱PLC编程软件的快捷键 三菱的编程软件有F1~F10. 还有sF5 sF9之类的,请问这些怎么按呢?

打开三菱的软件,打开显示菜单,点工具条,然后在工具条选项里《梯型图符号》前点变实点后确定。这样就出来《梯型图符号》工具条。把它放到窗口边上。所有快捷键都在里面了。对照使用就是了。比如你按一下F1就在光标下出一个常开点。sF5表示同时按S和F5组合键,出来的就是对应的向上并联的常开点。地址可是要另外写的。

5、三菱PLC M500以上为断电保持 怎样设定使之为非断电保持型

1:点击显示菜单,选工程数据列表。2:点击左边参数,选PLC参数。 3:FX参数设置对话框,选软元件。 4:在辅助继电器项,锁存起始项里更改。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网友A(2018-11-14):
讲得很好,谢谢楼主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