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电磁流量计与涡轮流量计的运行性能

楼主(2018-08-23):
       1、电磁流量计:被测介质粘度、密度等物性参数的变化会产生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可在修正物性影响时考虑。由于流量仪表结构和形状的复杂性及加工装配的离散性,采用计算的方法对其腔体随操作条件的变化精确地进行修正一般是不可能的,根据试验的数据针对所有流量计拟合出满足准确度要求的经验公式也不可能。

       2、从广义上讲,被测介质的均匀度、含气(液)量、杂质含量等来流条件,也属于流量计操作条件的范畴,但其对流量仪表性能的影响更加复杂,有时在线实流检定也难以解决。

       3、涡轮流量计:对于容积流量计而言,在进行流量仪表的型式鉴定、样机试验或质检抽查时,自然吸气式发动机被改装为增压式发动机后,不管是采用废气涡轮增压器还是机械增压器,涡街流量计都会遇到进气温度高的问题,自然吸气式发动机的进气温度不管发动机在什么状态下都没有大的变化,不管是装在空气流量计内,还是离节气门不远的进气歧管上或风隔箱处,都相差不大;对于速度式涡轮流量计,操作条件改变将引起其流通面积的变化,从而导致仪表系数的变化。如果检定时流量仪表的操作条件能与实际使用时相同或接近,则离线检定即可满足要求。但是,由于操作条件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离线检定往往不能复现实际操作条件,只有在线实流检定才能解决高准确度的流量测量问题,否则要考虑附加的误差。

网友:
给力,非常感谢啦啦。。给力,非常感谢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