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机负载问题

楼主(2018-08-24):
现有一机器人焊接变位机,有翻转和旋转两个动作,所用电机型号一样,基本参数为Tn:1.8N.m, Pn:2.8KW,In:8.8A,额定转速1500rpm,转子惯量63.1Kgcm2,想计算一下电机所能承受的负载的最大重量

网友A:
1.8=F*距离;F=1.8/距离;F=mg;m=F/g;g=9.8或者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F*距离;F=1.8/距离;F=mg;m=F/...

那个距离是哪块?

网友B:
跟着楼主一起学习下,谢谢!

网友C(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