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力控FC连接mysql的问题

楼主(2018-08-24):
各位大神:

      目前使用力控组态软件FC时,脚本编辑器选择数据源,需要连接mysql,但是存在无法连接的问题,错误信息如下“

Data source name not found, and no default driver specified

”,我的MySQL版本为5.7,WIN7_64位系统,安装了mysqlODBC64位的驱动,驱动版本8.0,在ODBC管理器上配置是正常的,就是力控软件无法连接,但是软件连接SQLserver是正常的,目前也在网上搜索了处理方案,但是国内基本上没有有用的信息,看了下国外的,也没找得到解决方案,还请协助,谢谢

网友A:
用JMControl测试一下,这个支持mysql的;下载网站:www.bjjianma.com,你是x64下载x64版本即可.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连接例程,qq:2460675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