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EM600矢量闭环控制

楼主(2018-08-24):
                    请求:正弦EM600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做闭环)的基本设置。

       我以前设置后总是出现过电流,导致变频器因过载而跳开。只要把驱动控制方式改为V/F控制(0),电流就恢复正常值了。不知什么原因?那位高手有成熟的矢量闭环控制方案请发一份给我。不胜感谢!

      邮箱:bfj0718@163.om

附:我的设置

F00.01=2(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F00.02=1

F00.03=0

F00.04=1

F00.05=2

F00.06=2

F01.24=0

F01.25=1000(编码器脉冲数)

网友A:
这个,额,不会

网友B:
正弦了解的不多,建议打厂家技术客服咨询下,看看做闭环的具体设置注意事项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机参数和编码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最好电机做一下辨识以便更好的获得电机参数。

网友D(2018-10-21):
检查一下电机参数和编码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最好电机做一下辨识以便更好的获得电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