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69-L30ERM与K350伺服

楼主(2018-08-24):
AB 1769-L30ERM 要控制 Kinetix 350驱动器,按照手册都添加好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去控制伺服运转?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的,可以发一份资料或程序参考一下的?

网友A:
这个就当做是变频器或者接触器用,只不过需要特殊的指令而已。

假设oit_jog_up, oit_jog_down 分别为上下运动的按钮。那么你的控制就是

XIC oit_jog_up

XIO oit_jog_down

Out  MAJ(手动动作指令)

------

XIO oit_jog_Up

Out MAS(_停止指令)

网友B:
不会兄弟? 要不要帮忙

楼主:
最主要是第一次用,指令手册找了好久才找到,现在都还没连上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当做是变频器或者接触器用,只不过需要特殊的指令而...

楼主:
需要大神们指点一下,最好能搞个相关程序参考一下

引用 网友B:
不会兄弟? 要不要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