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选型时常用的用语

楼主(2018-08-24):
压力是工业生产中的重要参数之一,为了保证生产正常运行,必须对压力进行监测和控制。下面是压力传感器选型时常用的用语:

标准压:以大气压为标准表示的压力大小,大于大气压的叫正压;小于大气压的叫负压

绝对压:以绝对真空为标准表示的压力大小

相对压:对比较对象(标准压)而言的压力大小

大气压:指大气压力。标准大气压(1atm)相当于高度为760mm水银柱的压力

真空:指低于大气压的压力状态。1Torr=1/760气压(atm)

检测压力范围:指传感器的适应压力范围。

可承受压力:当恢复到检测压力时,其性能不下降的可承受压力。

往返精度(ON/OFF输出):当一定温度(23°C)下,当增加、减少压力时、用检测压力的全标度值去除输出进行反转的压力值而得到的动作点的压力变动值。

精度:在一定温度(23°C)下,当加零压力和额定压力时,用全标度值去除偏离输出电流规定值(4mA、20mA)的值而得到的值。单位用%FS表示。

线性:模拟输出对检测压力呈线性变化,但与理想直线相比有偏差。用对全标度值来说百分数来表示这种偏差的值叫线性

磁滞(线性):用零电压和额定电压在输出电流(或电压)值间画出理想直线,把电流(或电压)值与理想电流(或电压)值之差作为误差求出来,再求出压力上升时和下降时的误差值。用全标度的电流(或电压)值去除上述差的绝对值的最大值所得的值即为磁滞。单位用%FS表示。

磁滞(ON/OFF输出):用压力的全标度值去除输出ON点压力与OFF点压力之差所得的值即是磁滞

非腐蚀性气体:指空气中含有的物质(氮、二氧化碳等)与惰性气体(氩、氖等)

网友A:
很多也是压力仪表选型时所需的确定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