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中如何用循环脚本连续访问编号连续的变量?

楼主(2018-08-24):
比如有以下整数变量loop, t0, t1, t2

loop=0

while loop<3

      loop = loop+1

     ' todo: 怎么把loop关联到变量t0, t1, t2的下标

     ' 即loop=0时,操作t0

     ' 即loop=1时,操作t1

     ' 即loop=2时,操作t2

endwhile

这个要是在c语言里很容易,小弟是mcgs新手,大神大神快显灵

网友A:
mcgs 脚本里没有while.....endwhile 这种循环语句。

下标变量直接寻址方式是没有的,但可以间接方式来实现,用!Buffer类的脚本配合数据位置变量来做是没问题,去参考下脚本帮助文件,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挺难得,没看懂呀,仔细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