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怎么接4AD模块

楼主(2018-08-24):
我用万用表测红色两端是通的。任意红色与蓝色之间有电阻值。那我该怎么接4AD模块。

应该用电流输入还是电压输入?PT100的三根线分别怎么接?

网友A:
SIR,FX3U-4AD你要使用PT100的话,你需要购买变送器。

模块并不支持测温电阻。

或者你需要使用FX3U-4AD-PT模块。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