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2018-08-24):
新手,求大神回复一下:

3.5秒一个周期,信捷

扩展模块无论何时X100接通Y100必须接通500毫秒再停止,3.5秒内X100没有接通,y100必须接通500毫秒再停止

网友A:
LD M8000

ANI T1

OUT T1 K35

LDF T1

OR M1

ANI T2

OUT M1

OUT T2 K5

LD X100

AND< T1 K35

OUT T3 K5

ANI T3

OUT M2

LDI X100

AND M1

OR M2

OUT Y100

网友B:
image.png如图是台达PLC的编程,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C:
Y100接通一半时,X100才接通,这个时候要怎么输出。

网友D(2018-09-29):
醉了,这个挺简单的啊,还是讲一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感觉这个逻辑都不是很清晰

网友E: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F:
一楼就能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