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伟伦EMT3070B

楼主(2018-08-25):
更换伟伦EMT3070B

原来没有弄过触摸屏

现在使用的触摸屏坏了,买了一块新的 emt3070b(原来是emt3070a,尺寸都一样,就是cpu升级了)

不知道怎么去换:需要组态哪些东西?需要说明软件?PLC里面需要修改吗?需要从原来的触摸屏里面看什么设置吗?

网友A:
PLC不用修改,不过需要触摸屏的源文件,然后改下触摸屏型号就可了

网友B:
PLC不用修改,转换一下触摸屏程序里的型号,再下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简单,用EB8000软件上载原触摸屏内程序,根据文件类型选择编译或者反编译,然后在软件内更改触摸屏型号,把程序下载进新触摸屏就可以了,可以用USB线通讯,也可以使用以太网(网线)通讯。

楼主:
不知道你有没有具体的教程。原来没有做过这个。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用EB8000软件上载原触摸屏内程序,根据文...

楼主:
如果原来触摸屏上载不上来怎么办??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用EB8000软件上载原触摸屏内程序,根据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原来触摸屏上载不上来怎么办??引用 任暁龘丶 的回...

那个没有办法,必须要有源文件

网友D:
  1. 你有没有之前触摸屏的编程文件,有的话用EB8000软件下载进去就行了

  2. 你没有的话试一下看能不能用原来的上载,上载的时候看有没有反编译密码,有的话只能找原来的设备提供商索取了。因为你是触摸屏损坏,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费用的(前提是提供商还保存有你们的程序)

  3. 如果设备商没有程序,那只有让设备商或者请人重新编写程序了,前提是要有PLC的程序,因为触摸屏程序是协助PLC程序运行的,所以必须有PLC程序才能重新编写触摸屏程序。(PLC程序能上载吗,PLC有密码的话就不太好办了。不过多花一点钱,PLC和触摸屏全部重新编写程序就可以搞定,祝你好运)

楼主:
PLC程序我有 没有加密的。

用em8000可以上载触摸屏的数据是吗?下载也是用它把。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之前触摸屏的编程文件,有的话用EB8000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程序我有 没有加密的。用em8000可以上载触摸...

是的,好像有密码,触摸屏自己也带密码,上载时候看一下,好像是8个零,默认的密码,前提是厂家没有修改

网友E:
应该是威纶触摸屏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用EB8000软件上载原触摸屏内程序,根据文件类型选择编译或者反编译,然后在软件内更改触摸屏型号,把程序下载进新触摸屏就可以了,可以用USB线通讯,也可以使用以太网(网线)通讯。

回复的专业的,赞一个,

网友G(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H:
你用之前前触摸屏的编程文件在B8000软件下载进去就行了

网友I(2019-01-03):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