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系列变频器,变频转换工频时候,电流突增如何解决?

楼主(2018-08-25):
使用ABB ACS510系列变频器(45KW电机的启动),切换工频时候电流突然增大

   通过PLC来切换工频,电流很大,电机都会瞬间跳起,感觉猛地反转一样

   后来把间隔时间调到5S(变频器停后5秒,再切工频),还是不行,

  求大神、老师们解释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变频切工频步骤:

  1. 变频器自由停车

  2. 延时切除变频器与电机连接

  3. 延时接通工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切工频步骤:变频器自由停车延时切除变频器与电机连接...

已经延时5秒了,还是不行,再试试更长的时间了!

网友B:
论坛原来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

主要是由于电机去磁时间不够,西门子MM430手册中P0346/0347有介绍。去磁时间大约2.5倍转子时间常数,45kW估计3S够了。

电机越大,时间越长,转速下降也越多,冲击也会加大,这个需要平衡。

ABB给出的水泵切换方案是变频器带一台电机调速,其它电机由软启动器来启动,这样就避免了这个切换冲击。

另外还有输出频率跟踪同步电源频率,无扰切换的技术。这个技术本身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没有在主流厂商的变频器上看到应用这项技术,我感觉不太靠普。

网友C:
看在多高的转速下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