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8-08-25):
cpusmart200sr20,ae04,7062ti屏,想通过tcpip协议通讯控制plc,现有几个问题搞不定,我的cpu程序输入输出通道需要改动么,屏的通道应该怎么设置,画面怎么连接,怎么判断通讯上了没?用软件模拟可以吗?求资料求指导!

网友A:
mcgs 7062ti屏工程里设置成Modbus TCP/IP转发,设置7062ti 和PLC的IP地址,关联的通道变量,PLC这边设置7062ti相应一致的IP地址,通讯状态是PLC这边来判断的,PLC来确定通讯是否正常,然后把通讯状态发给7062ti. 这样就可以实现7062ti屏上来控制PLC操作了。 具体数据交换方法就是Modbus协议的事了。类似的样例很多,找一个下载看下就明白了。软件模拟就别指望了,一定要有硬件。

如果想用7062ti来做主机的话,做法有些不同,差不多和上面相反的意思吧。PLC那边需要具备从机的通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