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伺服控制的小想法,想找高人分析一下可行性

楼主(2018-08-25):
想用1215C控制松下伺服连续运行,学了段程序不确定实际是否能够运行,想找高手分析一下。用相对定位指令控制伺服,在伺服到达运动位置完成的一瞬间控制伺服继续运行,手上没实物不确定有没有问题。

楼主:
求助啊,有没有人啊,2333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B:
 我之前也做过类似的项目,S71200  控制V90PN走绝对位置,跟你这个控制类似,取绝对位置到位的完成信号 来控制伺服电机返回,  运行一天会出现4-5次不返回的情况。 打电话给西门子他们也不清楚,幸好精度不高,里面加一个比较指令强制让其返回,否则真不好处理,

网友C(2019-04-18):
这个不单止要考虑PLC的扫描周期的,相对指令与绝对指令都可以做到这个动作。取脉冲的时候要取几个数,这样不容易丢失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