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脚本问题

楼主(2018-08-26):
我做了一个程序分手动和自动切换的,先开手动开关,手动程序启用,手动程序中有个取反的开关,也就是按一下on,再按一下off,但当我只按了一下是on时,没按第二下,就关了手动程序开关,开自动的了,当我关了自动的再打开手动时,那个取反开关就一直动作了也就是还on的。所以想做个脚本,当我按下自动时,那个取反的开关复回off,请问这脚本怎么样做?谢谢

网友A:
自己来组合位图做成一个按钮就可以,每按一下在自动和手动间切换。 没必要两个ON,OFF按钮配合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来组合位图做成一个按钮就可以,每按一下在自动和手动间切换。 没必要两个ON,OFF按钮配合着用吧。

不是不是,你想错了,自动和手动自动切换是可以的,我说的是在手动控制中有其中一个按妞取反的,不按第二次就切换到自动时,这个按妞还是回不了off状态一直是开着的(当然这是不会输出的,因自动那锁住了),当又切换回到手动时,这个按妞不用按就马上有输出了,我就想做个脚本只要切换到自动,这个按妞就要复回off,但不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自己来组合位图做成一个按钮...

用变量来控制on或off, 设置一个变量比如K, 作为方式状态值,比如自动为1,手动为0,写在按钮脚本里,,然后其他随便什么地方on/off开关什么的就用这个变量K来控制不就行了。是这意思吗?实在是看不太懂你说的,到底用了几个按钮?你的on,off是指的啥?能发程序上来看吗?

网友A:
描述不清,不知在说啥,连猜带蒙的试着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