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在指令中如何使用?

楼主(2018-08-26):
   我对指针在指令中的应用有几个问题不理解,以下面例题来标示,请老师解答!

例题:有10个实数型数据存储在VD0至VD36的存储区中,将这10个数据从小到大排列

问题1:为何在创建指针时要以VB0,VB4为操作数,而没有以VD0,VD4?

问题2:指针在使用时,是以指针所代表的数据类型来判断指令的使用类型的?如图二中为何使用MOVR指令而不用MOVD指令?

问题3:网络5中对指针增加地址,为何又不用*AC1 *AC2?指针在使用过程中又如何来区分带不带星?

网友A:
1、因为200系列最小的地址单位号以字节为单位。

2、因为MOV_R的操作对象是以浮点数为单位,浮点数在内存中排列方式和双整形不同,如果你不介意数据混乱,用MOV_D也可以,根据你的数据运算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对象指令。

3、如果你知道一些C语言的话,应该会发现C语言通过对指针变量前面加*来表示需要取得的保存的数据地址中存储的值,就好比AC1代表你家的门牌号,而*AC1代表这个门牌号中的你,显然还是有区别的。

HAVE FU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因为200系列最小的地址单位号以字节为单位。2、因为MOV_R的操作对象是以浮点数为单位,浮点数在内存中排列方式和双整形不同,如果你不介意数据混乱,用MOV_D也可以,根据你的数据运算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对象指令。3、如果你知道一些C语言的话,应该会发现C语言通过对指针变量前面加*来表示需要取得的保存的数据地址中存储的值,就好比AC1代表你家的门牌号,而*AC1代表这个门牌号中的你,显然还是有区别的。HAVE FUN!

赞,很赞,非常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因为200系列最小的地址单位号以字节为单位。2、因...

厉害啊!虽然还有一点不好理解。谢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C(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