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达DVP怎样编程,请讨论

楼主(2018-08-26):
要求8个输入,8个输出Y0-Y7,任意一个输入接通时,Y0输出,任意2个输入接通时,Y1输出,任意3个输入接通时,Y2输出,任意4个输入接通时,Y3输出,任意5个输入接通时,Y4输出,8个输入全接通时,Y7输出,用台达DVP的PLC怎样编程,请大神们讨论。

网友A:
最原始的方法就是用八个输入逻辑判断输出一个信号。。。

网友B:
这种简单程序不值得大神讨论,我这个菜鸟回答回答就可以了,使用SUM指令统计X0~X7 中为1的位数,然后比较输出即可。

HAVE FUN!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C(2018-10-12):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