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拉斯空压机和s7-200plc或者组态王上位机MODBUS通信

楼主(2018-08-26):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能够在使用组态王的上位机(研华工控机)上使用MODBUS协议远程操作一台阿特拉斯空压机,现在的疑问是:

1,能否在厂家人员配合下直接用电缆连接空压机和上位机,普通双绞线就可以么?在空压机侧和上位机侧需要什么接头进行转换?上位机中在没有其它编程软件进行设置的前提下能否使用组态王当做MODBUS主站?

2,另一个方案是空压机先和S7-200plc进行MODBUS通信,把需要读写的数据先存在plc中,plc已经通过以太网模块和上位机进行了通信,在上位机中通过以太网读写数据并对空压机进行监控和操作

以上两个方案哪个容易实现?或者干脆用MODBUS通信就不合适,那什么通信协议比较好?

还有就是阿特拉斯空压机是不是不能加以太网模块,如果能加的话就最好了

网友A:
只要有通信协议,通信都是标准协议,不会有啥问题的,先用串口软件将通信测试成功,然后采用PLC或者上位机发指令。首先硬件接线正确,其次是两边参数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