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40EH3T直线插补有误差是为什么?

楼主(2018-08-27):
各位好!最近公司分派一个项目,其中用到两轴直线插补,现在用的台达DVP40EH003T,执行用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现在遇到个问题:单轴运动没有问题.但是插补运动时用的DPPMA指令,发现直线插补运动到结尾时,加工出来的线不直,总是有个拐弯。感觉两轴不是同时跑完的脉冲。详细检查了好多遍接线以及速比和脉冲当量,没有发现问题。并且因为运行速度不快,所以确认没有丢步。另外通过设定不同的细分数,插补加工出来的直线结尾处会有变化,但是都不能解决直线结尾处的折点问题。机械方面也检查了,刚性和间隙都没有问题,不管在哪个位置插补,都会出现不直的情况。没奈何了,所以请教各位资深人士,应该从哪入手再考虑呢?

网友A:
首先你速度要求快吗?电机驱动负载重吗?这种要求较高的,尽量使用伺服电机比较好,步进在低频会出现抖动(速度慢的时候),所带负载不能太大,速度越快越容易丢步。建议采用伺服试试。

网友B:
您咨询台达吧。您使用的插补算法可能有问题。不是两个轴一起动作就叫插补的,这个情况很象是两个轴的加减速不同步。不过这个 问题一般不只表现在结尾处,开始的地方也有。

如果开始处没有问题,只在结尾处有,那就是更神奇的现象了,这个象是控制器的减速算法有问题。对您说的这个控制器不熟悉,但是敢拿出来卖,应该不至于差到这程度。

台达的产品要如何解决或者说避免这个问题,还是问台达比较有谱。

如果用步进是 这个效果,就不要换伺服了。劳民伤财还不解决问题。伺服调试不好,类似问题会表现得更严重,而要把伺服调试好,还是很需要一些技能点经验值的。

从控制角度来说,就是这些内容了。不知道机械结构是什么样子,如果机械结构本身奇葩,比如稳定性很差,也是有可能单轴运动能凑合(不明显),多轴同动变形严重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速度要求快吗?电机驱动负载重吗?这种要求较高的,...

感谢您的回复!机构要求的速度不快,并且负载也不重。整体刚性没有问题。本来也是考虑过是不是步进电机低速震动导致的,后来加了变速,把步进电机的频率调整在正常的矩频特性范围内,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现在也是在考虑是否更换其他运动控制器,或者换伺服试试。亦或同时都换掉。但考虑成本以及时间因素,现在想先从理论上能分析个十之八九,再跟老大汇报好批款,一味的上更高级的设备,会被老大吼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咨询台达吧。您使用的插补算法可能有问题。不是两个轴一...

感谢您的回复,咨询过台达技术客服,遗憾的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答清楚我的疑惑。说如果需要更高精度插补运动,可以考虑PM系列和MC系列。所以我现在高度怀疑我们现在用到的这款PLC的所谓的插补运动功能,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解决真正的插补运动,可能内部曲线比较这块没有做的很精细吧。

    正如您所说,结尾处出现的偏折情况其实不仅是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我也认为线条本身从一开始就是有误差的,只是到了最后被明显的显现出来了。这几天正在考虑个方法来验证一下。

    机械的结构由老工程师指导着做的,结构和刚性方面没问题,现在主要怀疑是控制器的插补跟踪有误差。待这几日验证下看看。希望再次得到您及各位高手的指导,谢谢

网友B:
对于台达的答复,我的理解和您是一样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您咨询台达吧。您使用的插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