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viewstudio打不开?

楼主(2018-08-27):
Factory talk view studio一直打不开,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小弟在此感激不尽,必有厚报。

网友A:
初始化服务失败

方法 1

  • 单击“开始”,然后在“搜索”框中键入 cmd。

  • 在“程序”下右键单击“cmd.exe”,然后单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 在命令提示符处,键入以下内容并按 ENTER:

    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FF

  • 关闭“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亲测有效,如果没用请看方法2)

方法 2

  • 单击“开始”,然后在“搜索”框中键入 cmd。

  • 在“程序”下右键单击“cmd.exe”,然后单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 在命令提示符处,键入下列命令,键入每个命令之后按 ENTER:

    bcdedit.exe -set loadoptions ENABLE_INTEGRITY_CHECKS

    bcdedit.exe -set TESTSIGNING OFF

  • 关闭“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服务失败方法 1单击“开始”,然后在“搜索”框中键入 cmd。在“程序”下右键单击“cmd.exe”,然后单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在命令提示符处,键入以下内容并按 ENTER: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FF关闭“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亲测有效,如果没用请看方法2)方法 2单击“开始”,然后在“搜索”框中键入 cmd。在“程序”下右键单击“cmd.exe”,然后单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在命令提示符处,键入下列命令,键入每个命令之后按 ENTER:bcdedit.exe -set loadoptions ENABLE_INTEGRITY_CHECKSbcdedit.exe -set TESTSIGNING OFF关闭“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谢谢您的回复,还是不行。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其他建议?

网友B:
是不是没安装好

网友C(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D(2019-01-16):
ABPLC编程软件RSLOGIX5000入门经典(超级经典入门,有例程)

网友E(2019-05-23):
楼主找到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