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主控窗口最小化问题

楼主(2018-08-27):
MCGS通用版主控窗口最小化除了标题栏的按钮,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A:
系统内部函数里面貌似没有控制主控窗口的,目前所知是没有其他办法的。

网友A:
楼主,你说的应该是用户窗口吧。

用MSCG编程的时候养成习惯,不需要了就关掉。

你要是想用脚本也可以,一个函数就能实现。

!CloseAllWindow(WndName)

函数意义:关闭所有窗口,如果在字符串WndName中指定了一个窗口,则打开这个窗口,关闭其他窗口。如果WndName为空串,则关闭所有窗口。

返 回  值:数值型。返回值:=0:调用正常。<>0:调用不正常。

参    数WndName, 用户窗口名,字符型。

实    例!CloseAllWindow("工况图"),关闭除了用户窗口“工况图”以外的其他窗口,若“工况图”窗口没有打开,则在关闭其他窗口的同时打开该窗口;

!CloseAllWindow(" "),关闭所有窗口。

网友B:
如楼上所述,直接关闭窗口就行,如果再想看,再行打开,如果只是最小化的话,它是占用资源的!

而关闭的方法有图形化和系统函数都能实现!

网友C(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D:
这个也不占内存

网友E(2018-12-09):
来看看,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F(2019-01-09):
感谢分享,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