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运动控制开发板--新手入门篇

楼主(2018-08-27):
CMC5401&CMC5401C4轴运动控制开发板

CMC5401&CMC5401C由核心板和外围板组合而成。核心控制板由我司自主研发芯片TC6014与ARM公司的M3系列芯片STM32F103VET6进行通讯开发而成。板子尺寸:8.5cm*7.5cm,外围板由外围的相关电路构成。包括了脉冲\方向信号、编码器信号、通用I\O口、手轮脉冲、单步插补等功能。增加了外围的光耦隔离保护以及相应的集电极输出。板子尺寸:13.5*12.5cm。可供客户进行硬件的二次开发。

电源及端子架构:

      本开发板核心板供电依靠USB供电,整板电流不超过200mA。板子提供对外的USB-5V电压,需要接外部传感器的话需要接24V的端子。

       5401和5401C的供电都是依靠USB-5V,输入外部电压控制的24V需要另接。

①脉冲接口:脉冲两种接法,共阳或者差分接法。

②编码器接口:编码器两种接法,共阳或者差分接法。

③内部5V和GND:内部5V,供测试或外接LED显示使用,不可外接外部5V烧坏板子。

④X、Y、Z、U轴输出:达灵顿集电极输出,增加驱动作用,外接输出需要注意对应的接法。

⑤X、Y、Z、U轴限位和对应输入:均是光耦隔离接法,限流电阻按照24V计算。若需要不同的电压需要更换外围板的限流电阻。

⑥24V和 GND:传感器电压输入接口与GND。

⑦485和CAN接口。

⑧USB-5V整板供电和jlink。

5401C如下图:

①脉冲接口:脉冲两种接法,共阳或者差分接法。

②编码器接口:编码器两种接法,共阳或者差分接法。

③内部5V和GND:内部5V,供测试或外接LED显示使用,不可外接外部5V烧坏板子。

④X、Y、Z、U轴输出:达灵顿集电极输出,增加驱动作用,外接输出需要注意对应的接法。

⑤X、Y、Z、U轴限位和对应输入:均是光耦隔离接法,限流电阻按照24V计算。若需要不同的电压需要更换外围板的限流电阻。

⑥24V和 GND:传感器电压输入接口与GND。

⑦485和CAN接口。

⑧USB-5V整板供电和jlink。

⑨急停管脚

⑩手轮

开发板与步进电机测试

CMC5401X轴与步进电机的接线方法

      CMC5401与步进电机驱动器连接如下图所示。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端子从上到下依次为Plus+、Plus-、Dir+、Dir-。CMC5401的P5端子分别包含X、Y、Z、U四轴的Plus与Dir接线,图中连接的是X轴,驱动器与CMC5401之间的Plus+、Plus-、Dir+、Dir-要互相对应连接。

CMC5401与电脑USB转串口连接

      接好电机与驱动器之后,用USB转串口线把CMC 5401与电脑连接起来。连接电脑后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查看CMC5401与电脑连接的是哪个COM口。如下图所示。如果没发现下图红色框内的内容,证明连接不成功,可下载360驱动大师安装USB转串口驱动。

CMC 5401与电脑连接成功之后,打开CMC 5401的程序,把main函数中以下语句的注释去掉。去掉注释之后把程序重新编译,下载到CMC 5401。因为该函数的作用是,X轴定长运动20000个脉冲,main函数直接执行该语句,不需要其他操作就能使电机转动。

程序下载

      使用者如果有J-link,把J-link连接到CMC 5401上的专用座子,程序编译通过无错误之后,点击Keil的以下按键就能把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

       如果使用者没有J-link,可使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下载程序。下载之前需要拨动5401开发板上的跳帽,并且摁一次复位键。如下所示:

拨好跳帽之后打开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选择COM口。点NEXT。

       出现以下界面时,在红色框的选项中,选择下载的文件目录,一般是在OBJ文件夹下的  .Hex文件选择后点击Next开始下载。下载完成之后再把跳帽拨回原来的位置,点击复位,即完成程序的下载。

按复位之后电机就会开始转动。电机驱动到指定脉冲之后就会停止。如果按复位电机并没有转动,一个原因是电机驱动器与CMC5401连接有问题,其次是程序中的38行TC6014_T_FixedDrive_Sym(AXIS_X,20000,CMD_Positive_FixDrive);的注释没有去掉,或者是程序下载失败,查看跳帽的拨动是否在正确位置。在正常运行的时候两个跳帽都应该是在靠近CMOSIC LOGO的一端。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USB转串口的COM口,接收区选择ACSII,如果没有则不需要修改。发送设置选择按十六进制发送,设置完成后点连接。按复位键之后会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打印------------CMOSIC-TC6014-USARTa-----------,并且点击会转动。电机转动之后把以下程序的注释加上。

     电机停止转动之后,在发送框输入以下数字 0D 01 00 00 4E 20,点击发送,电机会运动20000个脉冲后停止。具体函数在321行的 case:0X0D  。如果发送完成之后串口助手打印以下文字,并且电机在转动,则表示CMC 5401已经在正常运行。

       0D是命令码,不同的命令码进入不同的功能函数,01表示选轴,X轴为01,Y轴为02,Z轴为04,U轴为08。   00 00 4E 20为十进制20000的十六进制形式。00 00 为高16位,4E20为低16位。需要运行其他脉冲数和轴,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比如X轴运行50000个脉冲,在串口助手中发送以下代码即可,0D 01 00 00 C3 50.不同的功能函数都有命令码例程以及解析。用户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选择。

楼主:
希望对初学者和工业控制爱好者有很大帮助,如有疑问可咨询QQ582423364,或到cmosic.taobao.com联系客服。

网友A:
开放源码吗?想买来学习学习。。。

网友B:
了解一下,有插补、回原点功能么,我们公司项目需要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放源码吗?想买来学习学习。。。

CMC5401开放源码,CMC5401C提供函数库,如果需要自行研发可使用CMC5401,如果需要直接调用函数库不做底层开发就可以使用CMC5401C。

可登录我司官网www.cmosic.com或淘宝直营店cmosic.taobao.com 找客服索取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一下,有插补、回原点功能么,我们公司项目需要用到

有插补和回原点功能。可登录我司官网www.cmosic.com或淘宝直营店cmosic.taobao.com 找客服索取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