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小电流接地系统与大电流接地系统出现故障的区别

楼主(2018-08-27):
1.中性点不接地电网的接地保护

  系统接地绝缘监视装置。首先,对于绝缘监视装置的定义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其主要表现在是否存在零序电压的问题上,利用这个问题实现监视,此类监视本质上属于不接地系统。为了实现相对地电压,通常会采取电压表的监视,当然,如何才能实现监视,一般通过变电所母线电压互感器其中一个绕组接成星形,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实行监视。而关于零序电压,除了刚才被我们所知道的绕成星形一种方式以外,另一个方式就是将其接成开口三角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其产生零序电压,而中间需要的步骤则是需要接入过电压继电器。一旦发生异样的情况,比如单相接地故障,其会发出一定的接地信号,通过继电器动作。

  但是这样的保护只能够知道出接地的问题,相对来说,它的缺点是无法知道是哪条线路的接地。如果要知道出现问题的是线路,就必须通过拉线去证明。相对于只有一条线路出现问题,两条线路发生问题才更不易解决,一旦出现此类情况,装置可能发生误发或拒发接地信号,导致这样的情况的产生通常是因为电压互感器的铁磁谐振、熔断器的接触不良等。

  零序电流保护。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零序电流上,即非故障线路比故障线路的零序电流小。此类的选择性保护有它独特的地方,比如它一般会处于其互感器线路之上。

   在电网中,如果出线太多,反而能显出它的特点,能够有效合理的保护它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除去以上所说的关于零序电流的相关保护,对于我们熟悉的互感器,也有一定的特点,在互感器上,是存在一定的误差,而这样的误差是允许的,也不可避免的,但存在这样的误差有一个缺点,它导致线路接线方面会比较复杂。

  零序功率保护。 零序功率方向保护主要通过零序电流相差180 °的特点来实现,表现表现在非故障线路与故障线路上。零序功率方向保护无死区,而对零序电压零序电流回路接线等要求偏高。

  2.接地保护安装调试注意事项

  对于保护装置和零序功率,在各个方面都有特别的地方值得注意,如果零需电压宝华装置在特性上是处于无选择性的。电压互感器在这里显得一定是可靠接地,无论是一次又或是二次中性点。

  一次绕组中性点接地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安全接地;第二是工作接地。对于可靠性偏低的中性点接地,那么其二次系统就会产生一次系统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在接地故障方面,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其结果是没有办法去得知关于不平衡电压零序功率的方向,也因如此,对于开口三角形的电压极性有着高要求高标准,而且一定是最准确的,以防出现以上的情况。

  以上的情况除了特别注意以外,如果我们需要使用其装置,那么必须得了解其的特性,在使用的过程中,一旦发生了接地故障,可能会导致其电流发生变化,体现在它的流向上。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使用时,一定要按着电缆的方向,通过LH在线路测接地。这样的方法有效的避免了以上的鹅问题,但是在做步骤的时候,也应特别注意,零序互感器下方电缆皮接地可以不通过其互感器,不会产生短路环。为了有效合理的减小互感存在的误差,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正确的调整电缆固定夹头与电缆外壳、极性误差等。

  在电网单相接地保护里,如果有经消弧线圈接地,那么我们通常会采取一定的方法去实现其选择性,比如我们通过两个保护,第一个是反映谐波的电缆电容的五次谐波分量保护,第二个是暂态电流速动保护。对于电容器自投切系统来说,补偿电容器应接成中性点不接地Y或D接法。

  而接地之后,其三相负载会保持对称运行,对于零序电流来说,不会产生一点影响,反而可以保证其受到保护,第一点是灵敏性;第二点是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