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仿真错误!

楼主(2018-08-27):
仿真问题,载入仿真软件后转运行,接着就出现这个问题。请老师们给指导一下。

网友A:
步进指令该模拟器不支持,需要等待模拟器的更新版本,5年了,模拟器还没有更新版本,或许需要更多的耐心才行.

HAVE FUN!

网友B:
该模拟器有好多功能是不支持的,建议您换个思路编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指令该模拟器不支持,需要等待模拟器的更新版本,5年...

好吧,估计已经放弃了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模拟器有好多功能是不支持的,建议您换个思路编写程序。

目前正在学习阶段,主要是训练。

网友C:
非官方软件,模拟的S7-200都停产了,不要指望再有什么更新版本。

学习的话,建议淘宝一台200smart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官方软件,模拟的S7-200都停产了,不要指望再有什...

我这里有不少200smart,有光盘,但是好像没有仿真软件,所以我先学习一下200吧。

网友E:
新人,积分不够呢,刷点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人,积分不够呢,刷点分!

网友F:
回复为了攒积分。

网友G:
仿真软件不能支持S0.1这样的单元, 建议使用实际PLC, 或者可以连接到我们的IP地址进行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仿真软件不能支持S0.1这样的单元, 建议使用实际PL...

怎么连接到ip?教教呗?

网友H:
是不是仿真PLC没有打到停止

网友I:
也是为了积分啊!!!

网友J(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K:
200系列停产了吧?模拟器会不会更新都是一个问题

网友L:
该模拟器有好多功能是不支持的,建议您换个思路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