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modbusrtu通讯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8-08-27):
软件用的MCGS通用版6.2,1个流量表通过232接口与一个GPRS-DTU连接,在电脑里用虚拟串口连接GPRS-DTU

串口已接收到数据。

请教大伙要如何实现定时30秒采集数据?

有没有用函数可以直接操作串口发送命令,然后把数据报文自己拆分处理不走MCGS的modbusrtu驱动。

网友A:
4G的远程通讯PLC 网关 我就有。DTU 我也做但是传输好慢,

网友B:
MCGS本身就可以对自身串口通过设置MOBUS主站模式转发数据,在设备串口里增加一个串口莫迪康modbusrtu子设备,数据库里增加相应的中间变量,与设备通道建立链接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每个仪表站号都设为1,通过开启DTU注册ID功能在每个数据包前加上识别码。

发送     01 04 70 06 00 01 CB 0B

应答31 01 04 02 19 14 B2 AF

这里31就是识别码,MCGS通用版中有没有办法读取这个识别码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每个仪表站号都设为1,通过开启DTU注...

用MCGS网络版,更新一下驱动即可!

网友D(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E:
很远吗,用485不就行了

网友F(2018-12-09):
来看看,可以互相学习一下